[ZLG-ARM] GPIO

楼主(2008-12-17):
GPIO, pi, IO, gp
GPIO作为输出的时候是推挽输出?那作为输入的时候呢? 内部有上拉吗?设为输入,但不外接(悬空),读IO是什么状态? 谢谢

网友A:
re

内部有“上拉”,这个“上拉”并非真正的电阻,而是一个被配置成电流源的三极管。
I/O内部可以配置上拉、下拉的。看你对I/O的上拉下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