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478液晶驱动起来后很闪

楼主(2008-12-19):
周公你好,我现在用LPC2478驱动一款夏普640*480的彩色液晶屏,发现驱动起来后屏幕很闪,我参数调了很久,都没有什么效果。液晶屏的型号是LQ104V1DG51_SHARP,以下是我的参数:

/* Structure containing the parameters for the LCD panel */
typedef struct {
    INT8U           h_back_porch;         /* Horizontal back porch in clocks */
    INT8U           h_front_porch;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in clocks */
    INT8U           h_sync_pulse_width;   /* HSYNC pulse width in clocks */
    INT16U          pixels_per_line;      /* Pixels per line (horizontal resolution) */
    INT8U           v_back_porch;         /* Vertical back porch in clocks */
    INT8U           v_front_porch;        /* Vertical front porch in clocks */
    INT8U           v_sync_pulse_width;   /* VSYNC pulse width in clocks */
    INT16U          lines_per_panel;      /* Lines per panel (vertical resolution) */
    INT8U           invert_output_enable; /* Invert output enable, 1 = invert*/
    INT8U           invert_panel_clock;   /* Invert panel clock, 1 = invert*/
    INT8U           invert_hsync;         /* Invert HSYNC, 1 = invert */
    INT8U           invert_vsync;         /* Invert VSYNC, 1 = invert */
    INT8U           ac_bias_frequency;    /* AC bias frequency in clocks */
    INT8U           bits_per_pixel;       /* Maximum bits per pixel the display supports */
    INT32U          optimal_clock;        /* Optimal clock rate (Hz) */
    LCD_PANEL_T     lcd_panel_type;       /* LCD panel type */
    INT8U           dual_panel;           /* Dual panel, 1 = dual panel display */
} LCD_PARAM_T;

const LCD_PARAM_T dh240 =
{
    60,//48,        /* Horizontal back porch */
    10,//16,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
    10,//96,       /* HSYNC pulse width */
    640,      /* Pixels per line */
    33,//33,        /* Vertical back porch */
    10,//10,       /* Vertical front porch */
    10,//2,        /* VSYNC pulse width */
    480,      /* Lines per panel */
    0,        /* Do not invert output enable */
    0,//0,        /* Invert panel clock */
    0,//0,        /* Do not Invert HSYNC */
    0,        /* Do not invert VSYNC */
    1,        /* AC bias frequency (not used) */
    16,       /* Bits per pixel */
    6500000,  /* Optimal clock rate (Hz) */
    TFT,    /* LCD panel type */
    0,        /* Single panel display */
};

网友A:
RE:

    你好,先按照它数据手册上给的各控制线时序来配置你的LCD控制器。 另外注意你的图片数据大小,太大了可能刷屏刷不过来。建议你使用调色板,减小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