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DS中选择DebugInChipFlash与DebugInExram引发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12-26):
斑竹及各位朋友:我有一个LPC2214上跑得串口通讯程序,主要是完成发送几个字符然后接收几个字符,很简单。问题是,当我在ADS中选择DebugInChipFlash是可以正常通信并受到数据,但当我选择DebugInExram调试就有问题了,发送正常,可是收不到数据,很奇怪,是不是程序在Flash里面还是在Ram里面跑时间不一样导致通讯超时引发的?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E:

    你好,需要代码。。。仅有的文字还无法判断。

楼主:
谢谢LS,原来问题不在那里,代码如下

while(1)                             // 等待中断
   {
     SendStr(SEND_STRING);           //发送命令

     UART_RD_RXD();                  //开接受

    if(1==rcv_new)                   //接收到数据
     {
          U0IER=0x00;
          rcv_new = 0;

        for(i=head; i<tail; i++) RE=rcv_buf;

        head=tail;

            U0IER=0x01;
     }

  }

这段程序是发送几个字节的命令字符到一个设备,设备接受到命令返回几个数据,数据的收发函数和中断都是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上的,可是为什么收不到数据呢?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看了,发送字符正常,大家帮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