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SB移植到IAR

楼主(2008-12-29):
我想将LP2300的USB固件程序移植到IAR中调试,编译通过了,为什么PC机不能枚举设备(一点反应都没有),感觉好像没进中断,移植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请教高手帮忙解决`~~~小弟万分感激`

楼主:
没有碰到这种问题的吗

没有人将USB移植到IAR中,高手帮帮忙

网友A:
都用MDK

我用的是KEIL,没用IAR

网友B(2009-01-31):
可能硬件没做好

应该是硬件没做好,然后才有反应。
如果硬件做好了,他会提示usb设备不能识别(软件不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