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由vsprintf引起的M3内存分配问题思考

楼主(2009-01-14):
最近才上手M3,出了不少奇怪的问题:)
也发过帖子问为什么不能使用vsprintf
周立功给的答案是不要用vsprintf,改用sprintf
但是在使用sprintf时还是有奇怪问题
代码如下
void OnTimer1 (void)
{
    static int OldTemperature;
    int NowTemperature;
    float a;
    NowTemperature = ReadTemperature();
    if(OldTemperature != NowTemperature)
    {
        OldTemperature = NowTemperature;
        a = (float)NowTemperature / 8;
        sprintf(UARTString, "现在的温度是%.3f摄氏度
", a);
        UARTPrintf(UART0_BASE, UARTString);
    }
    SetTimer(1, 1000);
}
SetTimer(1, 1000)的意思是1秒后让系统回调OnTimer1(),(呵呵自己写的小系统)。这样就相当于每1秒钟调用一次 OnTimer1(),一直循环下去,
照理说只有温度发生变化的时候才从串口打印出数据,但是实际情况是即使温度不变,每秒都有数据从串口打印出来。
改动代码为
if(OldTemperature != NowTemperature)
{
    a = (float)NowTemperature / 8;
    sprintf(UARTString, "现在的温度是%.3f摄氏度
", a);
    UARTPrintf(UART0_BASE, UARTString);
    OldTemperature = NowTemperature;
}
问题解决。
说明代码:
a = (float)NowTemperature / 8;
sprintf(UARTString, "现在的温度是%.3f摄氏度
", a);
UARTPrintf(UART0_BASE, UARTString);
改变了OldTemperature的值。
于是猜想局部变量冲出堆栈了。
将STACK_SIZE改为1024,代码回复原来,问题解均。
试着使用vsprintf,也没有问题。
在我上个询问vsprintf的帖子中,有个大大在ucOS下使用vsprintf就没有问题,应该是那个模板STACK_SIZE为64,和重入没有关系。
猜想M3中堆和栈的生长方向相同,和以前使用的AVR不一样。
AVR即使设置错了,局部变量也不一定会冲到全局里面。
分析完毕,大大们看看对不对啊。

网友A:
在编译器中,只有栈,没有堆。堆是操作系统的概念

这里的临时变量都是分配在栈上面的。

楼主:
呵呵

概念错误
应该把堆改称为静态区
应该不影响我对于意思的表达:)

网友B:
re

在编译器中,只有栈,没有堆。堆是操作系统的概念

00你没用过IAR么? heap = 堆

网友C(2011-01-12):
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改了堆栈大小,问题解决了~~~~

难道 vprintf 会申请很多堆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