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复位引脚是否耐5V电压?

楼主(2009-02-03):
想用MAX232转换串口ISP时的复位信号,又担心正常使用时长期的5V烧毁芯片

网友A:
LPC2129 5V 复位不稳定

弄了个5V的708给 REST,总是烧毁芯片

网友B:
re

     需要考虑芯片的复位电压,掉电电压、引脚电压承受能力等.IC设计时这些参数都是为3.3V而设计的,所以建议使用3.3V. 使用开漏器件将电平转换一下.

网友C(2009-04-09):
要不就弄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