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000 Flash Utility问题

楼主(2009-02-04):
请教:
我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来对2138进行程序下载,出现下载中间停止的情况,但是前几天用却没有问题。改用FlashMagic却没有同样问题。

网友A:
呵呵,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如用H-JTAG方便

网友B:
LPC2000 Flash Utility 的问题

最近想用LPC2109 搞一个CAN 的东西,结果发现LPC2000 Flash Utility 竟然不支持LPC2109....
LPC2000 Flash Utility 是不是NXP自己出的?为什么不支持自家芯片.....

网友C:
问题

1.XTAL Freq注意单位是kHz.
2.降低波特率.

网友D:
dragon_hn说得对,降低波特率就可以了

dragon_hn说得对,降低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E:
有些波特率是凑不出来的,自己算算看这个波特率误差多少

网友F:
波特率匹配与晶振有关。详细请看手册FLASH编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