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MC问题

楼主(2009-02-05):
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忙,我用的芯片是LPC2468,我在调EMC模块的时候(SDRAM),那些时序寄存器要怎么设定?比如手册中tRC=60ns,CCLK=4M,那EMCDynamictRC=多少?

网友A:
去看看基础教程第二版PPT

很有帮助

网友B:
:)

我一看标题还以为系统EMC不过...现在比较敏感啊 呵呵

网友C:
RE:

SDRAM的相关时序是比较复杂,你可以找些相关资料学习,同时在程序里修改相关参数,以观察各参数的作用.

网友D:
乍一看以为是电磁兼容问题了

乍一看以为是电磁兼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