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下载加密程序,怎么有问题啊?

楼主(2009-02-06):
在DebugInChipFlash目标下,烧录生成的.hex没什么问题。
在RelInChipFlash下,第一次可以成功烧录,以后无论烧录DebugInChipFlash或者RelInChipFlash下生成的.hex文件都需要先擦除Flash才可以。
不知道哪儿有问题??

网友A:
RelInChipFlash下程序已经加密了

RelInChipFlash下程序已经加密了,这时候只能通过ISP方式先擦除原有程序,然后才能再烧录或者JTAG调试

网友B:
用 Flash Majic 时,可以选中 Erase all flash.

用 Flash Majic 时,可以选中 Erase all flash.

网友C:
RelInChipFlash

RelInChipFlash是加密模式,该模式禁止使用jtag访问芯片,因此下载程序后就无法使用Hjtag操作芯片,只能使用ISP方式擦除程序才可以重新使用Jtag操作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