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XX的IO口,使用IODIR设置后,输入和输出方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2-21):
是不是做输入时内部没有上拉,而作为输出方式 时有上拉

是不是做输入时内部没有上拉,而作为输出方式 时有上拉

网友B(2010-11-11):
二楼说的很对!

网友C:
发送接收用一根线?楼主这是要自己写程序模拟串口通信吗?

网友D:
输出恒为0,用iodir控制输出输入即可实现双向io记住只有“写0”为输出模式,“写1”和读都为输入模式。

网友E:
菜农说的对

网友D:
5楼的方法外部应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