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下的串口

楼主(2009-02-28):
最近在用smartarm2200跑ucos系统,在调试串口时,遇到了串口一次最多只能接收16字节的数据,可这远远达不到我要求,请问周公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 在UCOS中 需要按照一定的格式写中断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