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修改ZLG/IP协议,发送大于1460字节数据

楼主(2009-03-06):
ZLG/IP协议由于是Demo版,限制发送大于1460字节的数据,如果想发送必须修改ZLG/IP协议,不知道是要修改哪些地方,哪些层,哪些相关函数?哪位高手了解修改协议方法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要修改这些你需要参考TCP/IP协议中的IP包分片机制,如果想要你的程序适用于各种各样的网络(如令牌环,令牌总线等),那么分片的大小就不一样。分片的时候又要在每片上加上IP头,片标志等,在接收方在重组。在嵌入式里面,CPU速度本来就不是那么快,这样做很不划算,到不如将数据分为指定的大小一块一块地发送。

楼主:
可是我要发送的是一个网页

如果将数据分为指定的大小一块一块地发送,恐怕在浏览器一端就无法正常显示网页了

网友B:
难道你以为

你上网的时候,网页内容不是分成N包发过来的?

楼主:
我是说在交给TCP传输之前自己先将数据分成几个部分

这跟TCP/IP协议中的IP包分片机制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