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在EasyARM编程时文件的包含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尊敬的工程师:
     你好!
     我在EasyARM实验教程中的:外部中断实验中,编写一个EINT1_Def.C文件,然后添加到工程的user组中,在user中还有一个main文件,我在main文件中的写上include "EINT1_Def.c",在编译时会出现一个错误:
Error   : L6200E: Symbol IRQ_Eint1 multiply defined (by EINT1_Def.o and main.o).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包含文件一般没有这么用的

包含文件一般没有这么用的。包含的文件一般是头文件
如果是包含了C文件,那么在工程管理器中不必加入这个C文件。但是,即使这样,调试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执行位置和实际代码可能不对应。建议LZ补补C语言编程

楼主:
多谢指导

多谢指导,以往做单片机的时候,有这样加过,但在这里是行不通了,那么如果要加载其它的工程文件的话,比如C文件或者汇编文件,该如何加呢?因为有时候代码很多,不只是写在一个工程页里面。

楼主:
多谢指导,问题已经解决

即使是中断也要当成是外部函数对待,在主函数中也加上extern uint32 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