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到LPC21XX的片子中I2C部分挺复杂,大家实际都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2009-03-09):
看到LPC21XX的片子中I2C部分挺复杂,大家实际都是怎么用的啊?用I/O口模拟是否可以?

网友A:
嗯 同意LS

当时我也感觉挺复杂的,好好研究手册之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B:
re

    在我们的开发板附带教材和光盘里有详细的例程和讲解,建议你先跑跑我们的例程,一边看书一边分析源码.然后再多和大家交流交流.应该很快就能学明白.

网友C:
我干脆不用,模拟算了.

这样还来的快.

网友D:
有I2C硬件模块不用,模拟太可惜了

有I2C硬件模块不用,模拟太可惜了.
模拟非常耗时啊.

模块看着复杂,用起来就三板斧,

以主模式发送为例:
1.软件启动总线
2.发生START中断,软件发送地址
3.发生地址已经响应中断,发送数据
4.发送数据已经响应中断,继续发送数据
5.发送数据已经响应中断,发了N个,不发了,发总线停止结束.

远比总线模拟简单.

就是send start---send adress---send data---send N data---send stop.

发送完毕就推出中断,下一个处理过程到来,硬件会产生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