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8962的SD卡问题

楼主(2009-03-13):
EASYARM8962的SD卡问题
最近在搞EASYARM8962上的SD卡
移植了FATFS
读文件,创建文件,修改文件名都没有问题
但是无法写文件
在写文件时调用了ZLGSD中的SD_WriteMultiBlock
但是总返回SD_ERR_DATA_RESP    说是数据响应令牌不正确
请问有哪位大侠有解决思路么
因为以前没弄过这个东西   所以没有一点思路
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D卡读写速度不同造成的

你好: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2G的金士顿的,由于不同的SD卡读写速度是有区别的,其SPI操作时序上有点区别,在ZLG提供的SPI+SD和u/cos+SPI+SD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修改了其中的两个地方,就好了,你仔细看看:
没有操作系统的地方: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20;fengwei_count++ ) //FENGWEI
      ;
    ret = SD_ReadOCR(4, recbuf);                    /* 7.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read OCR register,get the supported voltage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if ((recbuf[2] & MSK_OCR_33) != MSK_OCR_33)
    {
        ret = SD_ERR_VOL_NOTSUSP;                   /* 不支持3.3V,返回错误码  not support 3.3V,return error code */
        goto SD_ERR;
    }

    SPI_ClkToMax();                         /* 8. 设置SPI时钟到最大值 set SPI clock to maximum */
而在u/cos+spi+sd中修改如下: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NT32U i = 100,j = 0;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do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ret == SD_NO_ERR)
            break;
        j++;
        for(i=100; i>0; i--);
    }while(j<10);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50;fengwei_count++ ) //FENGWEI   你好: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2G的金士顿的,由于不同的SD卡读写速度是有区别的,其SPI操作时序上有点区别,在ZLG提供的SPI+SD和u/cos+SPI+SD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修改了其中的两个地方,就好了,你仔细看看:
没有操作系统的地方: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20;fengwei_count++ ) //FENGWEI
      ;
    ret = SD_ReadOCR(4, recbuf);                    /* 7.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read OCR register,get the supported voltage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if ((recbuf[2] & MSK_OCR_33) != MSK_OCR_33)
    {
        ret = SD_ERR_VOL_NOTSUSP;                   /* 不支持3.3V,返回错误码  not support 3.3V,return error code */
        goto SD_ERR;
    }

    SPI_ClkToMax();                         /* 8. 设置SPI时钟到最大值 set SPI clock to maximum */
而在u/cos+spi+sd中修改如下: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NT32U i = 100,j = 0;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do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ret == SD_NO_ERR)
            break;
        j++;
        for(i=100; i>0; i--);
    }while(j<10);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50;fengwei_count++ ) //FENGWEI   你好: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2G的金士顿的,由于不同的SD卡读写速度是有区别的,其SPI操作时序上有点区别,在ZLG提供的SPI+SD和u/cos+SPI+SD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修改了其中的两个地方,就好了,你仔细看看:
没有操作系统的地方: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20;fengwei_count++ ) //FENGWEI
      ;
    ret = SD_ReadOCR(4, recbuf);                    /* 7.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read OCR register,get the supported voltage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if ((recbuf[2] & MSK_OCR_33) != MSK_OCR_33)
    {
        ret = SD_ERR_VOL_NOTSUSP;                   /* 不支持3.3V,返回错误码  not support 3.3V,return error code */
        goto SD_ERR;
    }

    SPI_ClkToMax();                         /* 8. 设置SPI时钟到最大值 set SPI clock to maximum */
而在u/cos+spi+sd中修改如下: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NT32U i = 100,j = 0;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do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ret == SD_NO_ERR)
            break;
        j++;
        for(i=100; i>0; i--);
    }while(j<10);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50;fengwei_count++ ) //FENGWEI   你好: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2G的金士顿的,由于不同的SD卡读写速度是有区别的,其SPI操作时序上有点区别,在ZLG提供的SPI+SD和u/cos+SPI+SD都存在这个问题,我修改了其中的两个地方,就好了,你仔细看看:
没有操作系统的地方: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20;fengwei_count++ ) //FENGWEI
      ;
    ret = SD_ReadOCR(4, recbuf);                    /* 7. 读OCR寄存器,查询卡支持的电压值 read OCR register,get the supported voltage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if ((recbuf[2] & MSK_OCR_33) != MSK_OCR_33)
    {
        ret = SD_ERR_VOL_NOTSUSP;                   /* 不支持3.3V,返回错误码  not support 3.3V,return error code */
        goto SD_ERR;
    }

    SPI_ClkToMax();                         /* 8. 设置SPI时钟到最大值 set SPI clock to maximum */
而在u/cos+spi+sd中修改如下: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
    INT8U recbuf[4],ret,fengwei_count;
    INT32U i = 100,j = 0;

#if SD_UCOSII_EN
    if (pSemSD == NULL)
    {
        pSemSD = OSSemCreate(1);                    /* 创建访问SD/MMC卡信号量 create SD/MMC semaphore */
        if (pSemSD == NULL)
            return SD_ERR_CREATE_SEMSD;
    }
#endif

    SD_StartSD();
    SD_HardWareInit();                              /* 初始化读写SD卡的硬件条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that access SD Card */

    if (SD_ChkCard() != 1)                          /* 检查卡是否插入 check weather card is inserted */
    {
        ret = SD_ERR_NO_CARD;
        goto SD_ERR;
    }

    SPI_CS_Assert();                                /* 1. 置CS为低 assert CS */
    SD_SPIDelay(100);                               /* 2. 至少延时 74 clock delay more than 74 clock */
    SPI_CS_Deassert();                              /* 3. 置CS为高 dessert CS */
    SD_SPIDelay(10);                                /* 4. 延时2(8 clock) delay 2(8 clock) */

    do
    {
        ret = SD_ResetSD();                         /* 5. 发出CMDO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 card */
        if(ret == SD_NO_ERR)
            break;
        j++;
        for(i=100; i>0; i--);
    }while(j<10);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ret = SD_ActiveInit();                          /* 6. 激活卡进入初始化过程. active card initialize process */
    if (ret != SD_NO_ERR)
    goto SD_ERR;

    for( fengwei_count=0;fengwei_count<50;fengwei_count++ ) //FENGWEI

网友B:
Linux中有SD源码

网友B:
只想要做移植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