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PS模块与lpc2131开发板相连

楼主(2009-03-14):
请问各位做过类似东西的好心人帮忙,事情是这样的:
    我买了一个GPS模块,输出是TTL电平的,而lpc2131开发板的串口是RS232电平的,现需要将它们连接,中间应该需要一个MAX232转换,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急得我头疼死了,GPS模块的秒脉冲引脚该怎么接,还是说这个脚不用接悬空就行了,还有通过MAX232以后连接RS232串口时,TXD,RXD可以好连接,但RS232串口的9个孔的其它引脚该怎么接啊,不会说只接RS232接口的那两根TXD,RXD数据线,其它的都不用接吧,我查了下RS232接口引脚的定义《RS232引脚定义》
引脚 定义 符号
1 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好  DTR
5 信号地              SG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提示           RI

希望做过类似东西的大哥大姐们告诉我一下,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
。。。

让我来告诉你吧。
GPS模块,是TTL电平,lpc2131上也是TTL电平,你就是直接TXD,RXD数据线交叉相连就可以,一定交叉。不需232转换。其他线可以不连。当然电源的要有。
难道你不会问问卖GPS模块的人,???晕

楼主:
lpc2131的串口怎么可能是TTL电平

lpc2131内部的TXD0,RXD0不是经过了SP3232E转化成了RS232电平吗,你是说内部没有经过SP3232E转化的TXD0,RXD0是TTL电平吧,那样就可以直接把GPS的TTL电平的RXD,TXD线与lpc2131内部的RXD,TXD相连吗,那样就省掉了GPS经过MAX232转化为RS232电平后再与lpc2131的RS232相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