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nor flash问题

楼主(2009-03-17):
请教大家帮忙推荐几款128Mb的NOR FLASH,有地址线跟数据线的那种,刚接触一个项目,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这么大一般都用nand flash了吧...

网友B:
M29W128

  可以考虑M29W128,正好128 Mbit。Spansion快倒闭了,它的NOR最好别考虑。

楼主:
RE

谢谢楼上两位兄台

网友C:
就是,那么大的nor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