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帮忙分析下这些启动代码

楼主(2008-12-02):
这是工程文件target.c中的一段
 void TargetResetInit(void)
{
#ifdef __DEBUG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OUT_CHIP
    MEMMAP = 0x3;                   //remap
#endif

#ifdef __IN_CHIP
    MEMMAP = 0x1;                   //remap
#endif
帮忙讲下分别在什么时候会编译,DEBUG,OUT_CHIP,和IN_CHIP这些条件是怎么产生的,谢谢!

网友A:
RE:

    DEBUG,OUT_CHIP,和IN_CHIP是宏定义,选择不同的target,对应的宏才会有效。 这样可以实现根据target状态,有选择性的对代码进行编译。。

楼主:
ZLG_Dengz

是不是对应不同的模式,比如调试时选择ReloutChip,此时def_OUT_CHIP就有效,即: MEMMAP = 0x3,而其他的预编译条件就无效;当选择DebugInExarm时def __DEBUG就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