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Image$$ZI$$Limit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请问用zlg的模板建立的项目,如果实用分散加载进行编译,Image$$ZI$$Limit就无法识别,直接写RO 为0x40000000 编译就可以!
请问使用文件加载无法实用Image$$ZI$$Limit吗??

网友A:
?

你的带Image$$ZI$$Limit的分散加载是怎么写的?

网友B:
用分散加载_main直接帮你拷贝代码

Image$$ZI$$Limit之类的标号与分散加载文件,二者只能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