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214和LCP2220的区别及工程模板

楼主(2008-12-05):
我之前有用LPC2220来做板子,2220做的是PACK,可以更换,使用ZLG提供的2200工程模板,我的系统可以正常。现在我换了LPC2214就不能使用了。我的代码放在外部NORflash。
请问:LPC2214能完全兼容LPC2220吗?假设我就不使用LPC2214的内部flash,我可以把LPC2214当成LPC2220来使用吗?
谢谢!

网友A:
RE:wgc204

您好!
LPC2214的RAM只有16K,LPC2220的RAM有64K,替换时注意修改一下模板中对RAM空间分配的代码。
注意类似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