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启动代码的反汇编

楼主(2008-12-05):
    85: Vectors         LDR     PC, Reset_Addr         ;加载Reset_Addr到寄存器PC中
0x00000000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这里是将PC+0x0018地址处的数据读出保存到PC,一开始PC=0,那么PC+0x0018后就是0x0018,就是说完成这语句后,程序要跳到0x0018该地址了,但是从LDR     PC, Reset_Addr  来看,是要跳到Reset_Addr该地址处(0x00000020  00000058  DD   0x00000058).那这样不是错了吗?
   86:                 LDR     PC, Undef_Addr
0x00000004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87:                 LDR     PC, SWI_Addr
0x00000008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88:                 LDR     PC, PAbt_Addr
0x0000000C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89:                 LDR     PC, DAbt_Addr
0x00000010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90:                 NOP                            ; Reserved Vector
    91: ;               LDR     PC, IRQ_Addr
0x00000014  E1A00000  NOP
    92:                 LDR     PC, [PC, #-0x0120]     ; Vector from VicVectAddr
0x00000018  E51FF120  LDR       PC,[PC,#-0x0120]
    93:                 LDR     PC, FIQ_Addr
    94:
    95: Reset_Addr      DCD     Reset_Handler         ;将Reset_Handler加载到当前地址Reset_Addr上
    96: Undef_Addr      DCD     Undef_Handler
    97: SWI_Addr        DCD     SWI_Handler
    98: PAbt_Addr       DCD     PAbt_Handler
    99: DAbt_Addr       DCD     DAbt_Handler
   100:                 DCD          0xB9206E28             ; Reserved Address
   101: IRQ_Addr        DCD     IRQ_Handler
   102: FIQ_Addr        DCD     FIQ_Handler
   103:
0x0000001C  E59FF018  LDR       PC,[PC,#0x0018]
0x00000020  00000058  DD        0x00000058
0x00000024  00000040  DD        0x00000040
0x00000028  00000044  DD        0x00000044
0x0000002C  00000048  DD        0x00000048
0x00000030  0000004C  DD        0x0000004C
0x00000034  B9206E28  DD        0xB9206E28
0x00000038  00000050  DD        0x00000050
0x0000003C  00000054  DD        0x00000054
   104: Undef_Handler   B       Undef_Handler
0x00000040  EAFFFFFE  B         0x00000040
   105: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0x00000044  EAFFFFFE  B         0x00000044
   106: PAbt_Handler    B       PAbt_Handler
0x00000048  EAFFFFFE  B         0x00000048
   107: DAbt_Handler    B       DAbt_Handler
0x0000004C  EAFFFFFE  B         0x0000004C
   108: IRQ_Handler     B       IRQ_Handler
0x00000050  EAFFFFFE  B         0x00000050
   109: FIQ_Handler     B       FIQ_Handler
   110:
   111: ; Reset Handler
   112:
   113:                 EXPORT  Reset_Handler
   114: Reset_Handler
   115:
   116: ; Setup Stack for each mode
0x00000054  EAFFFFFE  B         0x00000054
   117:                 LDR     R0, =Stack_Top
   118:
   119: ;  Enter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58  E59F0050  LDR       R0,[PC,#0x0050]
   120:                 MSR     CPSR_c, #Mode_UND:OR:I_Bit:OR:F_Bit                ; :OR:       Mode_UND,I_Bit,F_Bit之间按位作逻辑或操作,设置未定义模式,禁止FIQ,IRQ
0x0000005C  E321F0DB  MSR       CPSR_c,#0x000000DB
   121:                 MOV     SP, R0                      ;堆指针指向栈顶
0x00000060  E1A0D000  MOV       R13,R0
   122:                 SUB     R0, R0, #UND_Stack_Size        ;把减去"未定义模式的栈"大小后的地址存放在R0(那么从开始的栈顶到该地址之间的大小为未定义模式分配的栈的大小),R0只是一个存放东西的容器,它会随着存放内容同而更新自己的值
   123:
   124: ;  Enter Abort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64  E2400000  SUB       R0,R0,#0x00000000
   125:                 MSR     CPSR_c, #Mode_ABT:OR:I_Bit:OR:F_Bit
0x00000068  E321F0D7  MSR       CPSR_c,#0x000000D7
   126:                 MOV     SP, R0                   ;ABT模式的栈指针指向R0中存放的地址
0x0000006C  E1A0D000  MOV       R13,R0
   127:                 SUB     R0, R0, #ABT_Stack_Size     ;分配ABT模式的栈大小,
   128:
   129: ;  Enter FI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70  E2400000  SUB       R0,R0,#0x00000000
   130:                 MSR     CPSR_c, #Mode_FIQ:OR:I_Bit:OR:F_Bit
0x00000074  E321F0D1  MSR       CPSR_c,#0x000000D1
   131:                 MOV     SP, R0
0x00000078  E1A0D000  MOV       R13,R0
   132:                 SUB     R0, R0, #FIQ_Stack_Size
   133:
   134: ;  Enter IR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7C  E2400000  SUB       R0,R0,#0x00000000
   135:                 MSR     CPSR_c, #Mode_IRQ:OR:I_Bit:OR:F_Bit
0x00000080  E321F0D2  MSR       CPSR_c,#0x000000D2
   136:                 MOV     SP, R0
0x00000084  E1A0D000  MOV       R13,R0
   137:                 SUB     R0, R0, #IRQ_Stack_Size
   138:
   139: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88  E2400C01  SUB       R0,R0,#0x00000100
   140: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0x0000008C  E321F0D3  MSR       CPSR_c,#0x000000D3
   141:                 MOV     SP, R0
0x00000090  E1A0D000  MOV       R13,R0
   142:                 SUB     R0, R0, #SVC_Stack_Size     ;分配管理模式堆栈的大小,R0现在存储着该堆栈的最底下地址(栈底)
   143:
   144: ;  Enter Use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0x00000094  E2400C01  SUB       R0,R0,#0x00000100
   145:                 MSR     CPSR_c, #Mode_USR
0x00000098  E321F010  MSR       CPSR_c,#0x00000010
   146:                 MOV     SP, R0
0x0000009C  E1A0D000  MOV       R13,R0
   147: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到这里,所有模式的堆栈已经分配好,SL存储着用户模式堆栈的最底下地址(栈底)

网友A:
反汇编

这里是将PC+0x0018地址处的数据读出保存到PC,一开始PC=0,那么PC+0x0018后就是0x0018,就是说完成这语句后,程序要跳到0x0018该地址了,但是从LDR     PC, Reset_Addr  来看,是要跳到Reset_Addr该地址处(0x00000020  00000058  DD   0x00000058).那这样不是错了吗?

//--------------------------------------
"这里是将PC+0x0018地址处的数据读出保存到PC"
其实这个地址(PC+0x0018)存放的数据就是Reset_Handler的地址
pc直接跳到Reset_Handler运行

楼主:
RE

其实这个地址(PC+0x0018)存放的数据就是Reset_Handler的地址
不是吧?
0x00000018  E51FF120  LDR       PC,[PC,#-0x0120]
存放的应该是VicVectAddr  吧?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pc

因为arm7的三级流水线,在执行
LDR     PC, Reset_Addr
的时候pc=8
执行过程就是将0x00000020地址的内容保存给pc
这个地址的内容是0x00000058
执行完成pc=0x00000058

楼主:
RE

呵呵   原来执行的时候PC变成8了  多谢gooofy的指教

网友B:
gooofy 说得很对,我之前一开始也是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