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 run ucosii help~~

楼主(2008-12-05):
 我在使用LPC2214,如果使用2100模板for ucosii,运行UCOS没有问题,但如果使用2200模板for ucosii,一样的程序没法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e:

     怎么个“没办法运行”? 程序死在哪?

楼主:
ucosii for lpc2214 help !!!!!

在任务里加入了OSTIMEDLY(100)后,用AXD运行后,运行到

;取数据中止
DataAbort
        B       DataAbort

然后就死了,但是如果我把OSTIMEDLY(100)去掉,加入for(i=0;i<1000;i++);作为延时,这样,程序是可以运行的,其实我的程序只是一个点灯。

网友A:
RE:

    你好, 你是用的我们的UCOS FOR LPC2214模板下的例程吗? 我们的例程是检验过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从你的问题来看, 可能是UCOS移植代码被修改了,在任务切换过程中堆栈除了问题吧,导致PC指向了不该指向的地方。 建议你直接用我们的例程跑跑看,还有注意一下你修改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