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和大虾们,我已经在wince里加入了gif解码和编码

楼主(2008-12-12):
(无正文)

网友A:
gif包含多幅图片

显示gif的流程一般是这样:
     A 显示第一幅,同时创建定时器(定时时间文件有定义,用API获取)
     B 定时器时间到:显示下一副(只与第一幅有区别的部分)
     C 重复执行B

没用过wince的api,你可以查一下,应该差不多了

楼主:
我是直接用wince自带的图片浏览器看图的,不是用软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