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CAN总线通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使用的是LPC2378 ,Fpclk 设置为24M,CAN的初始化波特率为1M/S,可是在实际的通讯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丢包的事。
  我做过测试 采用两个板子间通信,一端发一端收,发端采用定时器每阁20ms发送一次 ,每次发20个字节。而收端经常会出现丢包的事,请周工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RE:王敬

你好!
你可以先用自测试模式测试每个板子是否可以工作,还有CAN每次最多发8字节数据,不知道你是发一次还分好几次发?

楼主:
继续

分次发。
现在掉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还有就是 CAN发送的3个缓冲区 可不可以一起用啊?

检测到缓冲区1可用就用1发送,然后如果缓冲区2可以用就用2,然后如果3可以用就用3,这样可以不?但我试着好象不可以啊。

楼主:
另一个问题

两个CPU LPC2378 通过CAN总线通信 单工情况下速率可以达到320Kbit/s,无掉包。但是换成全双工模式 就会掉包 而且很严重,当速率减到10Kbit/s时 才会不掉包。项目要求是至少120Kbit/s。请问周工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