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中的复位

楼主(2008-12-13):
当我看到LPC2210复位的处理过程中,有一句不明白的地方就是,BOOT[1:0]=11?,如果BOOT[1:0]=1,则问用户代码是否有效,如果有效的话就执行用户代码(片内FLASH),如果用户代码无效,就执行ISP服务程序。如果BOOT【1:0】不为11,则执行用户代码(片外BANK0)。首先LPC2210无片内FLASH ,所以我把BOOT[1:0]设置为不是11,然后按下RST复位键,但是没有任何反应,程序停止下来,我就觉得很奇怪,这里不是说如果不为11的时候,则是运行片外BANK0吗

网友A:
RE:bluergreen

你好!
LPC2210根据BOOT[1:0]设置启动方式,当BOOT[1:0]不为11时是从外部启动,但是还需根据BOOT[1:0]设置的值来选择从什么宽度的存储器启动:
BOOT[1:0]为00时:从CS0控制的8位存储器启动;
BOOT[1:0]为01时:从CS0控制的16位存储器启动;
BOOT[1:0]为10时:从CS0控制的32位存储器启动。
你设置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