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中 怎么把中断向量映射到RAM?

楼主(2008-12-13):
Keil中 怎么把中断向量映射到RAM?
请各位大虾指教。

我是用的LPC2378芯片,用的keil自带的启动代码LPC2300.S
运行到main函数后,我把flash的中断向量64字节,移到ram的0x4000 0000开始的64
字节里面,然后修改 MEMMAP=2;
这样中断的时候怎么不行啊, 请指教了, 谢谢!

网友A:
不用硬移flash的中断向量

编译的时候,程序从0x40000000开始,RO的起始地址,
然后MEMMAP设成2,0x40000000的就映射到0x00000000,
中断就可以了。

把Keil现成的程序先运行一下,然后再自己学着改动。

楼主:
keil 有现成的例子吗?

没发现有例子 谁有的话给我一个吧 我参考一下 邮箱 zhaoyk2002@163.com

谢谢

楼主:
是编译器的问题

是keil软仿真时,需要指定中断向量Ram 区域为可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