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132的最佳AD采样速率是多少?

楼主(2008-12-13):
datasheet上写的是采样时钟不能大于4.5MHz。采样周期是11个时钟频率。
但没有说最佳采样频率是多少? 哪位知道最佳采样率是多少。有效位是几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datasheet上写的是ad范围是0~3V。如果我接3.3V到ref引脚上,那样会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RE:

   呵呵, 你好,有效位数和你的采样周期设置有关,比如你说的11个周期就对应于10位精度。 你可以再看看ADC相关章节的寄存器介绍。

楼主:
多谢。

我已经设置了十位精度。 但是不知道转换速率与精度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用2m和4m的频率做为ad的时钟。 在同样设置为十位精度的时候,是不是说2m跟4m频率的精确度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