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292上电启动问题

楼主(2008-12-14):
 我做了一个2292的最小系统板,平时上电启动没有问题。只是每次正常工作断电后,如果在大约小于2秒的时间内再次上电,就会出现2292启动不了的问题。如过断电时间长一点,应该大约要大于两秒吧,再次上电2292正常启动就没有问题了。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

网友A:
RE:

    检查一下你的电源电路看看, 可以通过示波器看看整个过程中你电源输出电压变化。你的电源电路是如何设计的,是否有大电容呢? 如果有就有可能是放电不充分,导致内部各模块上电顺序上有一点点问题(比如RTC外部电源引脚)。你可以查查NXP的文档看看有没有相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