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LL频率计算

楼主(2008-12-15):
cclk=Fcco/(2*P),这里的2是哪里来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请各位高手解答,P是分频值。

网友A:
re:

    你好,请留下芯片的具体型号。
    在LPC2300里,我们可以通过公式:cclk = (Fcco * N)/(2 * M)
来计算。 这个公式里面的“2”是由于时钟反馈在M分频前先进行了一次二分频,具体细节请查看LPC2300用户手册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