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急救

楼主(2008-12-15):
我用的是lpc2292芯片,外扩ram用的是61LV12816,但是在调试时,读写8000,8100,8200都正常,而写8300时有片选,可以读,却没有写信号(用示波器观察)。郁闷很久了,请赐教啊!

网友A:
EMC初始化时BCFG没有设置好,可以参考ZLG相关书籍的EMC介绍。

EMC初始化时BCFGn没有设置好,可以参考ZLG相关书籍的EMC介绍。
如果你有ZLG的深入浅出LPC2200那本书,翻翻看看EMC那章,有介绍的。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

我在STARTUP.S里面设置的,BCFG全部设成0x1000ffef.
请问是这样吗?

楼主:
补充

我用的ram是61LV12816.PINSEL2按模板设置没有改动。

网友A:
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好像要把BLSE对应置1,明天上公司帮你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