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不能用SDRAM?

楼主(2008-12-23):
有人说ARM7不能用SDRAM,迷糊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 我用的lpc2468就能

楼主:
我用到的是2214

网友B:
44B0

N年前不就是用SDRAM了。。。。。。。。

楼主:
是这样

据说22系列没有对SDRAM掉电机制进行操作的硬件机制,需要程序去完成

网友B:
用SDRAM

就别用22系列。atmel9260不错的。。。。

楼主:
换PSRAM了

有一款肚子下面是焊盘的,实验板子很难做,决定换一款。谢谢楼上,很热心,很强大~

网友C:
LPC2214确实是不能用SDRAM

看看使用手册有啥好迷糊的呢?

网友C:
LPC24xx系列可以支持SDRAM

网友D:
RE:

    不在于是ARM7还是ARM9, 而在于控制器是否集成了SDRAM控制器。

网友E:
ATMEL的AT91SAM7SE系列可以

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