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大家,LPC23XX系列ARM7,它的I2S能不能接24位音频AD和DA?????

楼主(2008-12-2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 必须 的

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可以接的。IIS如果不能接音频系列的产品,那就没任何用处了。IIS后面接的最多的就音频AD和DA和音频功率放大。

楼主:
你仔细看23XX的I2S,

它的WS只能配置8位16位和32位的,我的AD和DA只有24位,怎么和它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