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AP跳转问题

楼主(2009-01-03):
我用的板子是LPC2468,用的的IAR编绎器,在做IAP实验的时候已将程序的代码存到指定的扇区(8扇区)中,求教高手我要怎么用C语言写跳转指令,让8扇区中的程序跑起来。

网友A:
强制转换为函数调用,((void(*)(void))地址)();

楼主:
打错了

地址是0x40000950 to 0x40000b50

就差最后一步了,好郁闷,也碰到这种问题的帮帮忙

网友A:
不用管它,也许是你两个程序之间的堆栈地址不一样,系统

楼主:
8扇区的程序跑不起来

我在0扇区的程序中只执行跳转指令

main(void)
{
  ((void(*)(void))0x00008000)();
}
8扇区中放着一个LED灯亮的小程序,上电后LED没亮,我要怎么跟踪指针有没有跳到8扇区中

网友B:
高手给段demo程序

我看了《深入浅出ARM7-213x 上》 P376 IAP演示实验
可我的是keil 版本,
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现在可以调通了,只是那个提示还存在,我是将Flash分成两个区,刚开始运行在第一区,当条件满足的时候跳到第二区,在第二区执行程序当条件再满足跳转条件的时候又跳到第一区,问题:现在如果第一区的条件再一次满足的话就跳不回第二区了

网友A:
晕...每见过这样跳来跳去的...跳回去需要重新初始化堆栈

也就是应该跳到启动的地址去。但是还可能存在着寄存器复位不完全导致程序运行出错的可能。
你还是先把运行环境、堆栈结构、各种寄存器搞清楚后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