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产生N条空指令

楼主(2009-01-20):
偶的一个I2C模块使用的是软件模拟I/O的方式,对于不同的MCU,因为其速度可能差异很大,所以,经常需要调整延迟时间,在C语言中,能否产生N条相同的空指令。

注意:不是使用下面的循环,因为循环需要i++和比较,效果和产生N条空指令不同
for(i=0;i<N;i++)
{
    _nop_();
}

而是需要下面的效果(例如:产生3条空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网友A:
答复

ARM的汇编里面有无类似nop的空指令?
至于C的话,for(i=0;i<N;i++);直接在后面跟";"
可能对不同的环境该延时会有差异,你用示波器观察即可.
在 "新牛年的小礼物__示波器记录的延时时间"一文中,已有正反两方的详尽争论,你可自己判断.解决你本文问题是类似的.

网友B:
用宏定义

#define    NOP()    {//N条空操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