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ART FIFO问题

楼主(2009-01-23):
如果我的FIFO缓冲区16个字节,触发深度设置为3,剩下的13个字节的FIFO缓冲区是不是还起作用?比如我一下子要收16个字节,而中断程序延迟响应了几个字节时间,会不会丢掉几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
起作用

剩下的13个字节依然起作用,只是在接收到3个字节以后开始触发,以后的数据要是可以正常接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