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片选内地址变化两次

楼主(2009-02-10):
CPU是LPC2468
在访问外部存储器时,在CS有效的范围内,地址信号发生了变化(从低到高)
按道理说一个CS有效的周期内,如果不是突发或者页读模式的话,地址信号在一个CS有效的周期内是不变化的.
各位大虾能不能提供下线索,看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2009-04-09):
没有碰到过,是不是你认为是一个周期,但实际上不是一个

网友B:
多查查资料,问题也许就会解决的

网友C:
不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