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IP中recv()函数能接受多大的TCP数据?

楼主(2009-02-11):
斑竹及各位:在《ARM嵌入式系统试验教程一》中的5.5节 TCP通信实验的程序中的TaskE()中,声明了一个数组tempdata[400],随后的recv()函数中便用到了此数组进行TCP数据接收,小弟请教一下:
1.为什么这个数组大小要定义为400?可以改变吗?
2.我发送的TCP数据大小为600字节,那么即使我将tempdata[400]改为tempdata[600]的大小,结果接收到的数据也还是400字节,剩下的200字节里的数据为:.5.5.5......,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难道又是Demo版的原因?

网友A:
仔细阅读驱动! 有一处小问题!

仔细阅读驱动! 有一处小问题!

楼主:
楼上大哥,点拨一下

具体点儿,谢了!

网友B(2009-04-09):
你那只是将缓冲区放大了!程序里应该还有个数限制的啊

网友C:
说的不够详细啊

网友B:
就是处理数据的地方,代码中

网友D:
就是代码中处理长度的部分,你目前就是只放大了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