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关于LPC2478的晶振问题

楼主(2009-02-16):
请教ZLG,LPC2478使用外部有源晶振时晶振的电源使用多少伏的?3.3的可以不?可否提供参考电路。谢谢。

网友A(2009-04-09):
晶振不用电源吧

网友B:
查一下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就OK了

网友A: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C:
晶振要接电源吗?是不是传说中的有源晶振呢?

楼主:
谢谢各位,在此给大家通报目前情况。

虽然我电路布板时用的是1.8V晶振,但由于1.8V晶振没买到,于是我现在用的是3.3V晶振,加一个100pf的电容进行耦合,可以正常工作。另外,我也打电话给ZLG的工程师,那边说他们用1.8V晶振,没有用电容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