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ZLG/IP中如何让静态网页和服务器交换数据

楼主(2009-02-17):
   现在在做tcp试验,毕业设计要用,我想让静态网页和服务器(也就是ARM)交换数据,我现在是可以用Internet Explorer访问服务器,但是不能用Internet Explorer向服务器发送控制命令,请问如何实现?

谢谢!不甚感激!

网友A:
网上搜索一下“AJAX无刷新”

或者你找一个搞软件的同学,协助做个网页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 我的毕设跟你的差不多

用CGI实现,可以实现静态网页与服务器通信。我都做出来了;

网友C:
re

    你好,你是要在实验板上配置HTTP服务器还是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