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PRS做数据传输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09-02-18):
向大家请教:GPRS做数据传输一般速度能达到多少字节/秒?现在许多交通用的无线视频监控都是用什么方式做的无线传输?

网友A:
哇,这哥们这么专业

网友B:
恩,太专业了

恩,太专业了

网友C:
人家肯定专门做方法的,当然专业了

可以肯定的是,用当前GPRS做视频传输是不现实的,做图片传输才是现实的.
当然3G做视频传输就是在试验阶段效果也很差,更别说用户大量增长之后的效果了.

当前远程监控方式应该是HD(硬盘)与GPRS配合,硬盘录视频,GPRS拍照.或者有线传输

GPRS存在网络繁忙,传输延迟等问题,只能采用HD与GPRS互补的方式.

网友D:
armecos

 你的H.263,怎么实现?提供库吗?不收费?

网友E(2009-03-28):
关于数据传输问题

视频监控传输肯定用微波了

网友F:
微波都用什么频段?何种方式?

微波都用什么频段?何种方式?

网友G:
这个很多东西有关系……

譬如系统频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