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378开发板的指令周期

楼主(2009-02-25):
首先,不是很清楚这里指令周期和时钟周期的关系,应该和51不同吧
其次,想弄起初执行一次GPIO口输入输出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比如
IO0PIN = (IO0PIN & 0xFFFF00FF) |0x00005A00;
data_in = (IO0PIN & 0x0000FF00 )>> 8;
这好像就是资料上的例子,谢谢

网友A:
re

    和51不一样,LPC23XX系列ARM微控制器内的设备挂接在不同总线上,总线时钟不同,访问的速度也就不一样. 另外如果有跳转指令的话,可能会清空流水线,从而影响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