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Link找不到CPU,什么问题?

楼主(2009-02-25):
Target:LPC2214;
Software IDE: ADS V1.2;
仿真器:J-Link;

通过LPC2131开发板调试,证明ADS与J-Link工作正常。

自己做的LPC2214板子,刚开始时可以调试,但是在程序中修改过PINSEL2之后,就再也不能找到CPU了。
提示: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如果说PINSEL2寄存器写入错误,致使JTAG的Debug功能失去,那么重启后应该正常,但是现在异常。

不知道大家怎么分析,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用isp把flash擦除一下

楼主:
J-Link找不到CPU,什么问题?

必须这样吗?
我没有留出ISP接口啊。

网友A:
你相当与禁止了jtag接口了

没接出uart0?

楼主:
J-Link找不到CPU,什么问题?

已经擦除了,也不行,就是使用H-JTAG也找不到设备。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

原来LPC2214的RESET脚必须有一个RESET信号才行,仅仅使用POR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