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4XX的SDRAM有点**肋

楼主(2009-03-12):
如果只用内部FLASH做LOADER,然后把代码读到SDRAM中去执行,
速度是不是要比内部FLASH的慢?

楼主:
周工?

给个说明?

网友A:
re

    我们的SmartARM2400开发板使用了16位的SDRAM,在模板默认配置下SDRAM读写时钟为48MHZ,经过测试读速度可以达到35MB左右.

网友B:
24XX的SDRAM有点**肋

没有看到能把中断向量表映射到SDRAM中的说明,

按理说SDRAM比FLASH要快,但是128位宽的FLASH和16位宽的SDRAM相比就不好说了

网友C:
128位宽的FLASH在代码没有分支和有分支的情况下执行速度不同

128位宽的FLASH在代码没有分支和有分支的情况下执行速度不同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