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bootloader的问题

楼主(2009-03-19):
比如一个芯片,如S3C2410,配置有16M NAND FLASH,64M SDRAM.采用linux操作系统,则需要在上电、复位时将 操作系统内核加载到 SDRAM中去?
请问,这个过程是如何详细实现的?

网友A:
可以用BOOTLOADER实现,也可以单独写一段实现功能的程序

可以用BOOTLOADER实现,也可以单独写一段实现功能的程序。好多产品中都是利用BOOTLOADER自动加载的

楼主:
hh

启动时将内核加载到RAM,是不是在boot loader 中,加一段 copy的代码,直接把内核映像copy到RAM中去?

网友B:
等待高手解答~~·

搬个板凳~~

网友C:
uboot中不是有源代码么?

想弄清楚吧源代码看明白就OK了啊

网友D:
boot引导啊

网友E:
lz的意思是用代码说话?

就是先搬运内核,然后解压到指定地址。然后PC就从指定的地址开始执行。就这样了

网友F:
这是一个系统的东西。嵌入式就是这样。

网友D:
多看看书,查查高手的笔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