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立功的工程师

楼主(2009-03-29):
(无正文)

网友A:
RE:

    你好,请问你TFT屏的分辨率是多少呢, 显存定义在什么地方还有原图像信息存放在什么地方?
    如果分辨率过高,图像数据量会很大,由于ARM7处理能力有限,在图像数据量很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刷屏很慢的情况,另外如果图像数据放在FLASH中,从Flash中读数据再写入显存里那就更慢了。

楼主:
re

谢谢回答
我的320*240的,信息我打算是把数据从FLASH读入片内RAM然后去刷,不知道是否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