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vivi处理nand flash坏块

楼主(2009-04-02):
Nand Flash如果出现坏块,可以使用vivi的bon工具格式化Nand Flash分区
FriendlyARM>          part show
mtdpart info. (4 partitions)
name              offset        size        flag
------------------------------------------------
vivi            : 0x00000000    0x00020000     0 128k
param           : 0x00020000    0x00010000     0   64k
kernel          : 0x00030000    0x00200000     0    2M
root            : 0x00230000    0x03dd0000     0   61M+832k
FriendlyARM> bon part 0 192K 2240K
第1个分区从0x00000000开始;
第2个分区(kernel分区)从0x00030000(即192K)开始(vivi和param合为一个分区);
第3个分区(root分区)从0x00230000(即2240K)开始;
    使用bon分区后,flash里面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要再把vivi烧入目标板上,当然现在就可以只通过串口把vivi烧写进去,不用使用Jtag操作烧写vivi,但是注意bon命令重新分区后千万不要断电了再烧写vivi,否则就不能通过串口烧vivi了。

如果根文件系统分区出现怀快,仅格式化该分区即可
FriendlyARM> bon part 2240K (格式化root分区)

网友A:
我有个同学,前段时间好像就是这个问题。

后来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