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inux-2.6.20的LCD驱动分析(五)

楼主(2009-04-02):
四、s3c2410fb_ops变量详解
      在上面的文字中,较为详细的解释了platform device相关的代码,通过上面的代码的执行,一个platform设备(framebuffer被当作了platform设备)就加载到内核中去了。就像一个PCI的网卡被加入到内核一样,不同的是PCI的网卡占用的是PCI总线,内核会直接支持它。而对于platform设备需要用上面软件的方法加载到内核,同PCI网卡一样,设备需要驱动程序,刚才只是将platform设备注册到内核中,现在它还需要驱动程序,本节中就来看看这些驱动。
4.1 static struct fb_ops s3c2410fb_ops
       对于s3c2410的framebuffer驱动支持的操作主要有s3c2410fb_ops变量中定义,该变量类型为struct fb_ops,该类型的定义在include/linux/fb.h文件中。它的相关解释可以在http://www.91linux.com/html/article/kernel/20071204/8805.html页面中找到,当然在fb.h中也有很详细的说明。下面看看对于s3c2410的驱动为该framebuffer提供了哪些操作。
static struct fb_ops s3c2410fb_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fb_check_var = s3c2410fb_check_var,
       .fb_set_par     = s3c2410fb_set_par,
       .fb_blank = s3c2410fb_blank,
       .fb_setcolreg   = s3c2410fb_setcolreg,
       .fb_fillrect      = cfb_fillrect,
       .fb_copyarea   = cfb_copyarea,
       .fb_imageblit   = cfb_imageblit,
};
       上面的代码描述了支持的相关操作,下面主要会解释s3c2410****的函数,从.fb_fillrect开始的三个函数将不会被提及,当然也可以去看看它们的行为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要说明一下,就是s3c2410fb_ops是在什么时候被注册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s3c2410fb_probe函数中找到,请查看s3c2410fb_probe分析的那一小节。

4.2.1 s3c2410fb_check_var
       在上面的小节中提到对于一个LCD屏来说内核提供了两组数据结构来描述它,一组是可变属性(fb_var_screeninfo描述),另一组是不变属性(fb_fix_screeninfo描述)。对于可变属性,应该防止在操作的过程中出现超出法定范围的情况,因此内核应该可以调用相关函数来检测、并将这些属性固定在法定的范围内,完成这个操作的函数就是s3c2410_check_var。
下面简单说明一下该函数要做的事情,在这里最好看着fb_var_screeninfo和fb_info的定义。

static int s3c2410fb_check_var(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得到驱动的私有数据信息,注意info-par的值
……
/* 下面检查fb_var_screeninfo的xres和yres的值是否超出法定范围,如果查出将其设定为正确的值。*/
       if (var->yres > fbi->mach_info->yres.max)
              var->yres = fbi->mach_info->yres.max;
       else if (var->yres < fbi->mach_info->yres.min)
              var->yres = fbi->mach_info->yres.min;

       if (var->xres > fbi->mach_info->xres.max)
              var->yres = fbi->mach_info->xres.max;
       else if (var->xres < fbi->mach_info->xres.min)
              var->xres = fbi->mach_info->xres.min;
……

/* 羡慕开始检查bpp(表示用多少位表示一个像素),如果不合法,将其设置正确*/
       if (var->bits_per_pixel > fbi->mach_info->bpp.max)
              var->bits_per_pixel = fbi->mach_info->bpp.max;
       else if (var->bits_per_pixel < fbi->mach_info->bpp.min)
              var->bits_per_pixel = fbi->mach_info->bpp.min;

       /* 下面的代码根据bpp设置正确的颜色信息,代码略 */
……
       }
       return 0;
}

4.2.2 s3c2410fb_set_par
       该函数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设置驱动的私有数据信息,主要改变的属性有bpp和行的长度(以字节为单位)。这些属性值其实是存放在fb_fix_screeninfo结构中的,前面说过这些值在运行基本是不会改变的,这些不可改变的值又可分为绝对不能改变和允许改变的两种类型,前一种的例子就是帧缓冲区的起始地址,后一种的例子就是在s3c2410fb_set_par函数中提到的属性。假如应用程序需要修改硬件的显示状态之类的操作,这个函数就显得十分重要。

static int s3c2410fb_set_par(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得到私有数据信息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info->var;    //可变的数据属性

       switch (var->bits_per_pixel)     //根据bpp设置不变属性信息的颜色模式
       {
              case 16:
                     fbi->fb->fix.visual = FB_VISUAL_TRUECOLOR;  //真彩色
                     break;
              case 1:
                      fbi->fb->fix.visual = FB_VISUAL_MONO01;   // 单色
                      break;
              default:
                      fbi->fb->fix.visual = FB_VISUAL_PSEUDOCOLOR;  //伪彩色
                      break;
       }

       fbi->fb->fix.line_length     = (var->width*var->bits_per_pixel)/8; //修改行长度信息(以字节为单位),计算方法是一行中的(像素总数 * 表达每个像素的位数)/8。
……
              s3c2410fb_activate_var(fbi, var);  //该函数实际是设置硬件寄存器,解释略。
       return 0;
}
4.2.3 s3c2410fb_blank和s3c2410fb_setcolreg
       对于s3c2410fb_blank函数实现的功能非常简单,而且也有较详细的说明,因此对它的说明就省略了。s3c2410fb_setcolreg函数的功能是设置颜色寄存器。它需要6个参数,分别代表寄存器编号,红色,绿色,蓝色,透明和fb_info结构。
static int s3c2410fb_setcolreg(unsigned regno,
                            unsigned red, unsigned green, unsigned blue,
                            unsigned transp, struct fb_info *info)
{
       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info->par;          //得到私有数据信息
       unsigned int val;
……
       switch (fbi->fb->fix.visual) {
       case FB_VISUAL_TRUECOLOR:   //真彩色,使用了调色板
              /* true-colour, use pseuo-palette */
              if (regno < 16) {
                     u32 *pal = fbi->fb->pseudo_palette;

                     val  = chan_to_field(red,   &fbi->fb->var.red);  //根据颜色值生成需要的数据
                     val |= chan_to_field(green, &fbi->fb->var.green);
                     val |= chan_to_field(blue,  &fbi->fb->var.blue);

                     pal[regno] = val;
              }
              break;

       case FB_VISUAL_PSEUDOCOLOR:    //伪彩色
              if (regno < 256) {
                     /* 当前假设为 RGB 5-6-5 模式 */

                     val  = ((red   >>  0) & 0xf800);
                     val |= ((green >>  5) & 0x07e0);
                     val |= ((blue  >> 11) & 0x001f);

                     writel(val, S3C2410_TFTPAL(regno));  //将此值直接写入寄存器
                     schedule_palette_update(fbi, regno, val);   //相关寄存器
              }
              break;
       default:
              return 1;   /* unknown type */
       }
       return 0;
}

到目前为止,整个驱动的主要部分已经解释完毕了。最后还是得提一下中断处理函数s3c2410fb_irq,这个函数实现也比较短,它的主要调用了s3c2410fb_write_palette函数将它的功能是将调色板中的数据显示到LCD上。两个函数的实现也不难,这里就不再赘述。
OK!good bye everyone!see you next time。

楼主:
只要对大家有帮助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