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些**很经典

楼主(2009-04-02):
三、解剖s3c2410fb_driver变量
s3c2410fb_driver变量有什么作用呢?在前面的2.2节提到了它的定义,从它的原型可以看出s3c2410fb_driver是个platform_driver类型的变量,前面的几个小节提到了从platform_driver的名字可以看出它应该是platform_device的驱动类型。为了方便阅读,这里再贴一次s3c2410fb_driver的定义: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3c2410fb_driver = {
      .probe            = s3c2410fb_probe,
       .remove          = s3c2410fb_remove,
       .suspend  = s3c2410fb_suspend,
       .resume          = s3c2410fb_resume,
       .driver            = {
              .name      = "s3c2410-lcd",
              .owner    = THIS_MODULE,
       },
};
从定义可以看出,该platform_device的驱动函数有s3c2410fb_probe,s3c2410fb_remove,s3c2410fb_suspend和s3c2410fb_suspend。.resource成员前面的章节有说明,.driver成员的值相信不用再说明了吧,再明白不过了。前面的章节,s3c2410fb_probe被比较详细的介绍,这节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释其他的几个函数。在解释他们之前,s3c2410fb_probe里面在该函数结尾的时候调用了几个函数没有说到,所以在这里补上。

3.1 s3c2410fb_probe
       在s3c2410fb_probe中最好调用了s3c2410fb_init_registers和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这里应该将他们交代清楚。很显然,s3c2410fb_init_registers是初始化相关寄存器。那么后者呢?这里先把s3c2410fb_init_registers搞定再说。s3c2410fb_init_registers的定义与实现如下,先根据它的指向流程,一步一步解释:

static int s3c2410fb_init_registers(struct s3c2410fb_info *fbi)
{
       unsigned long flags;

       /* Initialise LCD with values from haret */

       local_irq_save(flags);     /* 关闭中断,在关闭中断前,中断的当前状态被保存在flags中,对于关闭中断的函数,linux内核有很多种,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

       /* modify the gpio(s) with interrupts set (bjd) */
/*下面的modify_gpio函数是修改处理器GPIO的工作模式,它的实现很简单,将第二个参数的值与第三个参数的反码按位与操作后,在写到第一个参数。这里的第一个参数实际就是硬件的GPIO控制器。*/
       modify_gpio(S3C2410_GPCUP,  mach_info->gpcup,  mach_info->gpcup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CCON, mach_info->gpccon, mach_info->gpccon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DUP,  mach_info->gpdup,  mach_info->gpdup_mask);
       modify_gpio(S3C2410_GPDCON, mach_info->gpdcon, mach_info->gpdcon_mask);

       local_irq_restore(flags);  //使能中断,并恢复以前的状态
  /*下面的几个writel函数开始初始化LCD控制寄存器,它的值就是我们在smdk2410_lcd_platdata(arch/arm/mach-s3c2410/mach-smdk2410.c)中regs域的值。*/
       writel(fbi->regs.lcdcon1, S3C2410_LCDCON1);
       writel(fbi->regs.lcdcon2, S3C2410_LCDCON2);
       writel(fbi->regs.lcdcon3, S3C2410_LCDCON3);
       writel(fbi->regs.lcdcon4, S3C2410_LCDCON4);
       writel(fbi->regs.lcdcon5, S3C2410_LCDCON5);

      s3c2410fb_set_lcdaddr(fbi);    /*该函数的主要作用是让处理器的LCD控制器的三个地址寄存器指向正确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LCD的缓冲区,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s3c2410的用户手册。*/
……
       /* Enable video by setting the ENVID bit to 1 这里打开video,在s3c2410fb_probe中被关闭了,这里打开*/
       fbi->regs.lcdcon1 |= S3C2410_LCDCON1_ENVID;
       writel(fbi->regs.lcdcon1, S3C2410_LCDCON1);
       return 0;
}
OK,s3c2410fb_init_registers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看看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要干些什么事,要说到这个函数,还得提到fb_var_screeninfo结构类型,与它对应的是fb_fix_screeninfo结构类型。这两个类型分别代表了显示屏的属性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分为可变属性信息(如:颜色深度,分辨率等)和不可变的信息(如帧缓冲的其实地址)。既然fb_var_screeninfo表示了可变的属下信息,那么这些可变信息就应该有一定范围,否则显示就会出问题,所以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的功能就是要在LCD的帧缓冲驱动开始运行之前将这些值初始到合法的范围内。知道了s3c2410fb_check_var要做什么,再去阅读s3c2410fb_check_var函数的代码就没什么问题了。

3.2 s3c2410fb_remove
       从这里开始将解释s3c2410fb_driver中的其他几个函数。那么就从s3c2410fb_remove开刀吧!顾名思义该函数就该知道,它要将这个platform设备从系统中移除,可以推测它应该释放掉所有的资源,包括内存空间,中断线等等。还是按照惯例,在它的实现代码中一步步的解释。
static int s3c2410fb_remov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struct fb_info     *fbinfo = platform_get_drvdata(pdev);  /*该函数从platform_device中,到fb_info信息*/
       struct s3c2410fb_info *info = fbinfo->par;  //得到私有数据
       int irq;

       s3c2410fb_stop_lcd(info);    //该函数停止LCD控制器,实现可以在s3c2410fb.c中找到
       msleep(1); //休息以下,等待LCD停止

       s3c2410fb_unmap_video_memory(info);   //该函数释放缓冲区

      if (info->clk) {          //停止时钟
             clk_disable(info->clk);
             clk_put(info->clk);
             info->clk = NULL;
       }

       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0);     //得到中断线,以便释放
       free_irq(irq,info);    //释放该中断
       release_mem_region((unsigned long)S3C24XX_VA_LCD, S3C24XX_SZ_LCD); /* 释放内存空间 */
       unregister_framebuffer(fbinfo);       //向内核注销该帧缓冲

       return 0;
}

3.3 s3c2410fb_suspend与s3c2410fb_resume
       在实际的设备,常常可以看到LCD在不需要的时候进入休眠状态,当需要使用的时候又开始工作,比如手机,在不需要的时候LCD就熄灭,当需要使用的时候LCD又被点亮。从实际中可以看出这对函数非常重要。虽然他们很重要,但不一定很复杂,下面看看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

static int s3c2410fb_suspend(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pm_message_t state)
{
       struct fb_info     *fbinfo = platform_get_drvdata(dev);  //这两条语句好面熟^_^
       struct s3c2410fb_info *info = fbinfo->par;

       s3c2410fb_stop_lcd(info);  //停止LCD

       /* sleep before disabling the clock, we need to ensure
        * the LCD DMA engine is not going to get back on the bus
        * before the clock goes off again (bjd) */

       msleep(1);  //等待一下,因为LCD停止需要一点时间
       clk_disable(info->clk);  //关闭LCD的时钟

       return 0;
}
^_^,下面的代码就不用解释了吧!
static int s3c2410fb_resume(struct platform_device *dev)
{
       struct fb_info     *fbinfo = platform_get_drvdata(dev);
       struct s3c2410fb_info *info = fbinfo->par;

       clk_enable(info->clk);
       msleep(1);

       s3c2410fb_init_registers(info);

       return 0;
}

OK,到现在为止,对于platform device的相关驱动就over了。不过精彩的还在后头哦!

网友A:
这些**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