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程序的工作过程

楼主(2009-04-02):
  首先由各种 source file 经过编译产生 object 文件,然后 object 文件经过链接生成 Image 文件,然后通过 ICE 的方法,根据描述文件的指定下载到目标板上的固态存储器指定地址当中,比如 flash , EEPROM, ROM 等等。在程序执行之前,根据某些描述文件,将需要读写数据的 部分读出放入动态存储器比如 RAM 当中,然后程序从 ROM 开始执行。或者有时为了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也可以将所有的程序 ( 有一些 root 的部分除外,以后会提及 ) 通过一个描述文件放入指定的 RAM 当中,然后程序从 RAM 开始执行,但是这样会耗费大量的动态存储器,所以大部分程序会取折中的方法,将需要快速运行的部分和要读写的部分放入 RAM 中 ( 一般读固态存储器的过程和动态存储器的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写就不同了,所以读写的部分一定要放到 RAM 中 ) ,而只读的部分和对速度要求不是那么高的部分放入固态存储器。同时 ARM 结构的异常向量表规定放在地址为 0x00000000 开始的地址空间上,而一般的 CPU 为了提高异常相应速度,会将这个向量段 remap 到其他的 RAM 当中,所以在描述文件当中必须精确指定异常向量跳转程序的地址到 remap 的地方。在 application 程序执行前,还需要由一些文件描述 application 程序执行的环境。比如系统工作时钟,总线频率。现在一般嵌入式编程语言为 C,C++ 等。如果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使用的 runtime-library ,那么在程序执行前还需要为这些库函数初始化 heap 。然后 ARM 可能工作在不同的模式,还需要为不同的工作模式设置 stack 。这样,描述链接地址的文件,以及在 application 运行前所有的初始化程序就是 startup 程序组

网友A:
挺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