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进入不了向量IRQ 中断?

楼主(2009-04-03):
UART0 接受中断设置如下

U0FCR=0x81;

U0IER=0x01;

VICIntSelect=0x00000000;

VICVectCntl0=0x26;

VICVectAddr0=(int) IRQ_UART0;

VICIntEnable=0x00000040;

为什么进入不了?

还要允许IRQ中断的操作么? 设置CPSR 的 I位? 怎么设置?

网友A:
没有研究过中断

网友B:
寄存器什么的都设置好了吗?如开中断和处理函数

楼主:
还是没有弄好啊

楼主:
不过感谢各位啊

网友C(2009-05-14):
使能和寄存器都设置好了吗?